这个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3-01-13):
能给予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
看不见的,怎么帮你呢

网友:
没有圆角的内槽应该是做不出来的,红色箭头部分应该是多了4根线,如果很追求内角是直角的话,可能用电火花吧,如果允许圆角,就有很多种做法,比较常用的是T型立铣刀。

网友:
是多了4根线

网友:
先铣掉大部分,再打火花去掉铣加工留下的圆角。

网友:
这种零件最好设计成三件组合,加工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不好意思,画图水平有限,5楼的前辈说的是,就是多了4条线,忘记剪切了。

楼主:
6楼的前辈讲可以用铣床加工,可是160的空间放不下铣头。

楼主:
这个工件最好能做成整体的,如果要是做成三件的,加工好以后还要焊接在一起,怕是焊接变形不好控制,另外强度可能也不如原来大了。这个工件要承受30吨的压力。

网友:
做成两块或三块拼焊式的,焊后打磨平就好了

楼主:
还望各位高手给想想办法,不胜感激!!!

网友:
用电火花加工可以做到,就是时间太长了些

楼主:
我这个工件要求精度不高,要是用火花机的话,成本太高,用在这个工件上,从成本上讲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