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缸的传感器如何安放

楼主(2013-01-13):
传感器既有内置也有外置,若是中低压的伺服缸该如何选择?

网友:
内置的在里面装好了,你不必顾虑,用就可以了,

外置的,你得先做了系统,到底你用什么,比如用光栅或磁尺的,还有其它措施都可以用,这个看精度了,选好以后,告诉油缸厂,它有连接配件,你挂的那个配件就可以了,当然,你自己会玩,也可以自己玩,但你要把防护玩好了,传感器都非常娇贵,

网友:
常规用的建议内置哦,

网友A:
别把油射到光栅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把油射到光栅尺上

可以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