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外圆加工质量问题,车工高手进,望指教

楼主(2013-01-13):
先上图,现在想问问车出来的一道道纹是什么原因,很规则但一愣一愣的。是导轨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如主轴轴承。

楼主:
和尾座回转顶尖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和尾座回转顶尖没太大关系,如果是你的顶尖跳,你这样一夹一顶反而不跳了

网友(点评):
大拖扳间隙太大,中拖扳,小拖扳也要调一下,紧一点就OK了

网友A:
断续切削引起~可加强工艺刚性,或者降低转速,降低吃刀量走刀速度

网友(点评):
说的在理 这类工件要求光洁度高的话还是上磨床磨吧车床考虑的因素要多的多

网友:
你这样干和刨差不多吧??

网友:
最后精车一刀的时候走刀打慢一点,

网友:
这个纹路很难消掉

网友:
这件东西应该最后要去毛刺的吧?
应该是冲击造成的,先用锉刀在进刀边方向锉出倒角再车试试?
每圈进给量也要调小,
顶尖刚性差,套筒伸得太长了,缩短点试试。

网友:
我认为设备该大修了,比如研主轴瓦或更换主轴轴承,磨导轨研托板。

网友:
应该是断续切削冲击造成的

网友B:
若是圆形普通工件则是纵向齿条跟齿轮的磨损引起,但像你现在因是断续切削较大工件就不完全是了,还得考虑刀架、导轨轴承等等间隙和刚性。

网友C:
好像是溜板箱串动造成的。刀子前角大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圆形普通工件则是纵向齿条跟齿轮的磨损引起,但像你现在因是断续切削较大工件就不完全是了,还得考虑刀 ...

只有这台车床有这种现象。床子卖四年,但不常用。也算新设备,但厂子搬过一次家。上次车轴也这样

楼主:
只有这台车床有这种现象。床子卖四年,但不常用。也算新设备,但厂子搬过一次家。上次车轴也这样

网友:
四个字,刚性不好。

网友D:
从图上不难看出,此件靠尾座方向的那个整圆盘没有这现象,那么靠主轴这部分就是因为断续吃刀导致顶尖和工件自身的刚性不足,就产生了这种纹路,最后一刀减小吃刀量,同时降低转速和进给量,再把刀磨得锋利一点,效果会有很大提高

楼主:
这问题麻烦,我想看谁遇到过一样的情况。我现在不敢确定原因。有时车活时现象特明显,有时又不明显。上次加工HB300左右40Cr轴。这种纹理特明显。走刀已是最慢了。还是有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上不难看出,此件靠尾座方向的那个整圆盘没有这现象,那么靠主轴这部分就是因为断续吃刀导致顶尖和工件 ...

这问题麻烦,我想看谁遇到过一样的情况。我现在不敢确定原因。有时车活时现象特明显,有时又不明显。上次加工HB300左右40Cr轴。这种纹理特明显。走刀已是最慢了。还是有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问题麻烦,我想看谁遇到过一样的情况。我现在不敢确定原因。有时车活时现象特明显,有时又不明显。上次 ...

加工轴都有这样的纹路,会不会是你刀具和顶尖的问题,我用的床子都够烂的了,车轴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不过断续吃刀就会出现,我那是床子的钢性差,你可以用表打一下你主轴的间隙,还有就是缩短你套筒的伸出 长度,加强你工件的钢性,从这三方面入手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是否考虑共振引起的

网友:
断续车造成的,车刀负前角,提高转速,刀尖倒圆角

网友:
断续切削造成的,首先应想办法增强刚性,减少不必要的震动,顶尖不要顶太紧,最后精车余量少些,车刀应该用大前角小的后角以减少震动,转速不宜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溜板箱串动造成的。刀子前角大点试试。

我也感觉是

网友:
间断车削碰刀造成,降低转速,提高刀具和装夹的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续切削引起~可加强工艺刚性,或者降低转速,降低吃刀量走刀速度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这是你那工件太奇葩。。。。不信你拿个棒料试试.。。应该不是床子的问题。。。。

网友:
尾座套筒伸的过长

网友:
应该是,床子的丝杠有点老,断续车削的冲击造成大托板窜动所致。间隙调紧些,吃刀浅些试试

网友:
做整元钢是否也这样?  大丝杠可能有问题,后面那个导轨间隙大。
上面有振刀纹,刀具刚性差,断续切削,吃刀量大,走刀太快,如果在整园上看的话就像螺纹样。

网友:
如果是车轴并且小走刀量也会出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机床的问题了,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原因是主轴轴承磨损了,楼主可以查一下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