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心工装,求助

楼主(2013-01-13):
如题  ,此工装需要定心10丝以内 ,工作直径250MM-500MM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案了  ,现求助论坛大侠们。

三爪卡盘就不要说了 , 可以是 气动, 液压 , 手动  ,主要用于定心工件 , 一般工件内孔是250mm-500mm

补充内容 (2013-1-14 21:07):
补充一句   能定位又能加紧的更好

网友A:
只要定位跟夹紧是两个不同的机构,0.1mm应该容易实现。如果要像三爪一样能够既夹紧又定位的,这0.1mm的定位精度夹具,最少要用0.1um级别的加工手段才能加工出来。无非也是高精度螺旋线,高精度锥度,高精度滑动导轨,etc...
别把定位跟夹紧混为一谈,像三爪这种经典设计,前人也不知道死了多少脑细胞才想出来的,你要追求这样的,要有足够的觉悟和有足够多的脑细胞才行

网友B:
前几天要用到气动卡盘,厂家回复精度可达到2丝

网友C:
不论是使用涨簧还是气卡软爪还是普通三爪,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装好车一刀就行了。

网友:
等高手回复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要用到气动卡盘,厂家回复精度可达到2丝

气动卡盘的话  感觉 加紧力不够   我这工件比较大 基本就是直径一米左右的厚100mm的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论是使用涨簧还是气卡软爪还是普通三爪,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装好车一刀就行了。

工作直径250mm-500mm    要用在数控加工中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定位跟夹紧是两个不同的机构,0.1mm应该容易实现。如果要像三爪一样能够既夹紧又定位的,这0.1mm的定位 ...

大侠 我没有说 三爪卡盘不好    但是用三爪卡盘不合适  谢谢回复

网友D:
我看,,车一个顶柱,就可以了,把它锁在加工中心的工作台上校正就可以了,不过要看你那些是不是批量生产,如是单件的,还是一件件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车一个顶柱,就可以了,把它锁在加工中心的工作台上校正就可以了,不过要看你那些是不是批量生产, ...

没明白大侠的意思   我这没有批量的活  内孔大小不一  一般在250mm-500mm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论是使用涨簧还是气卡软爪还是普通三爪,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装好车一刀就行了。

六角车是正解。

套个圆,车三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