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 这个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3-01-13):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20(2)/QQ截图20130113201715.png
圆弧是12的
10MM的刀
X-1Y14
G01X47F100
Y12
Y11
G03X69Y11R6
Y12
G0Z10
这样编对吗
机床上报警
刚买的没玩过
华中数控系统加工中心
那位大哥帮我编个
在线等。。

网友:
没设定坐标系  居然连m30都没
  v587

网友:
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
内圆弧,还是外圆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你的圆弧是半圆还是任意2个点的圆弧啊,你g03走完,没加G01就直接走Y了,机床肯定报警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机床哪家的 华中什么系统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G01X47F100
Y12
Y11
G03X69Y11R6
走G03之前坐标是X47Y11.  你走R6的圆弧、怎么可能走到X69Y11的点上去?最多也就X59Y11
不过这个应该不会报警。他还是会走到X69Y11的点上去。但不知道G03走出来的圆弧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