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与辊之间如何测量平行?

楼主(2013-01-13):
辊与辊之间如何测量平行?测量工具只有毛线,拉尺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答案,我们公司也是用辊的,师傅就是拉下线完事了

网友:
把棍锁一个平面上(基板/工装),用百分表(或千分表)测两根棍的垂直度(需要一个工装)。

网友:
需要知道你的棍装在什么上面? 要求那个面平行(上下左右)?需要达到什么精度?

网友:
多滚平行度测量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精度要求较高的要有相应的测量设备。

网友:
猜想:辊的直径前中后恒定的话,平行的话,在各个垂直平面上距离相等,那也能引申成在垂直截面上围绕两辊外周长相等。

网友:
我们都是用卷尺拉一下两头的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