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常用刀杆的材料及制造过程,请教

楼主(2013-01-13):
如题,哪位在刀具厂的给介绍下,拜托了!

网友:
这个学问大了,我认为重要基本环节是:按使用分析基本原理——进行设计——选择材料——机械加工——热处理——再机械加工——外观处理——打包成品——使用试验——最后销售。现在很多都是买知名度较高的样品回来山寨,很快就做出外观一模一样的产品了。如查你想了解得清清楚楚必须进入正规刀杆生产企业进行实习。

楼主:
问题是咱没机会去实习,只能在这里请教各位

网友:
我自己就按照数控刀杆原理做了把机加刀,外观欠佳但很实用。晚上上图

网友(点评):
期待中,什么材料做的?有热处理?顺便说说过程啊

网友:
这个难度比较大!

网友:
这个材料上的差别要看什么厂家,什么价钱,我拿一把刀在砂轮上一磨就下去一大截,材料可能是普通45钢还没调质。数控车刀具。没什么的。

网友:
而且你可以看数控车床的塘孔刀,普遍只能夹短。一长就振刀,可见刀杆刚性程度。当然'这个价钱有息息相关。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的当然是正规厂家的刀具使用材料和制造过程

网友A:
自己做的,用45号钢,上铣床铣,放到分度头上调好度数铣出来,然后用气割烧红放到油里面调制发黑!然后打孔攻丝,大约一小时就完成了!粗车精车都满好用的!也能定住尺寸,跟买的没什么区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呵呵!

网友(2015-09-11):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用45号钢,上铣床铣,放到分度头上调好度数铣出来,然后用气割烧红放到油里面调制发黑!然后打孔 ...

你这个刀是扯什么材料?粗车用的时候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