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的G代码怎么给整成模态的,除了用G66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楼主(2013-01-14):
弱弱的问一句,自定义的G代码怎么给整成模态的,除了用G66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模态的就是只用一次,下面不用在用,可以直接写程序 例如:G01写一次就可以了,只要下面是直线插补,就可以一直用,不用每行都写G01,一次就可以了, 非

网友:
我连
G代码自定义都还不会,你们已经开始玩模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态的就是只用一次,下面不用在用,可以直接写程序 例如:G01写一次就可以了,只要下面是直线插补,就可以一直 ...

这个我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