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渗碳和渗氮的疑问

楼主(2013-01-14):
第一,渗氮为什么会比渗碳硬度高?从化学上如何解释?
第二,有人说,渗氮后要调质处理?是这样吗?渗碳和渗氮需不需要预处理或者后期的处理?
但从这一道工艺来讲。

网友A:
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渗碳后必须进行淬火和低温回火,这个过程氧化、脱碳比较严重,而渗氮后不需要淬火处理,氧化脱碳少,硬度的高低取决于材料中的强化相,也就是渗碳体!
第二个问题:渗氮后不需要调质处理,但渗碳后必须淬火+低温回火;至于你说的前处理肯定是要保证表面清洁,除油、除杂质、去毛刺、尖角等等。

网友(点评):
哦i哦。貌似明白啦~那为什么渗碳后要淬火+低温回火呢?谢谢!

网友(点评):
硬度高是不是还因为氮化后有金属氮化物啊?

网友(点评):
对的,可以这么讲,活性氮原子被钢的表面吸收,形成含氮的铁素体和化合物!

网友:
工件渗碳后,表层金相组织是珠光体,和网状二次渗碳体,表面含碳量虽然很高,一般是0.85-1%,但是这种表层组织不仅脆性大,而且硬度和耐磨性也达不到,因此渗碳后必须进行淬火和低温回火!最终组织就是少量的残余奥氏体和高碳马氏体!这样讲不知道能理解不?理解不了的话,多请教那些热处理老师傅,最好是干热处理干了了10年以上的师傅,年轻的给的答案很单一模糊,个人体会,呵呵!

网友:
ljt533一看就是行家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2018-08-01):
引用 网友A:
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渗碳后必须进行淬火和低温回火,这个过程氧化、脱碳比较严重,而渗氮后不需要淬火处 ...

喜欢这种简单清楚的专业答案 谢谢。
随便问下大虾,0.5壁厚的304不锈钢管 表面要去渗氮,技术要求写多少深度和表面多少硬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