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线杆的截面为什么不是圆的,是多边形?

楼主(2013-01-14):
高压电线杆的截面为什么不是圆的,是多边形?
圆的从工艺上不是更简单吗,为什么非得做成多边形的

网友:
我见过的都是圆的耶

网友:
不明白说的哪种,如果是铁架的那种,只能说方的更好组装

网友:
楼主来张图片吧,我也没见过方的啊

网友:
楼主盗号了吗

一个一端固定的竖杆,实际上重力作用线和固定端不在一直线上,重力产生弯矩,如果竖杆有一定长度,这个弯矩会很大,足以使竖杆倾斜,这一现象称为偏心受压杆失稳。越粗越短的杆子越稳定。 通常情况下,如果是圆形截面,如果直径相同,实心圆管支撑重物更牢固;但是如果是空心截面的面积等于实心截面,也就是空心管直径大于实心管,那么空心的极惯性矩更大,抗弯性能更好。
综上原因,如果必须要做一个杆子,则耗材相同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做称空心的,这样能最大限度的获得抗弯性能。
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在自然界中,有很多现象都体现出这一物理现象,比如麦秆都是空心的,它可以抵抗很大的风力。竹子的高度和一颗大树差不多,如果是实心的,那肯定不能抵挡风力,因此竹子是空心的。

网友(点评):
我没盗号啊,枯藤就是我啊,这个号用了好几年了,呵呵

网友A:
非圆形截面的电线杆也常见,比如下图这种,从受力角度,对于抗弯最好是工字钢和矩形那种,远离中性轴的材料分布的越多越好,这样材料利用率高,因为最大应力在离中性轴最远处,能分担的应力就多,所以圆形不太适合于受弯截面,因为最远处只有一点,而多边形的就好一些,是一条线,因为风来自四面八方,所以用矩形也不适合,就用多边形,从工艺角度上看,不知道多边形容不容易

网友(点评):
这路面和桩放的位置还真是缺德啊

网友(点评):
另外材料利用的多了,分布的远了,W也就大了,由最大应力=M/W,最大应力也反而小了,又能省材料,又能减小应力降低材料要求

网友(点评):
上面第一行里的矩形说的不准确,应该是箱型

网友(点评):
刚性好,便于加工。

网友(点评):
是不是还跟受压部分的局部稳定性有关

网友(点评):
配图非常好,解释也到位,顶一下!

网友B:
这个讨论有点奇怪,参与的诸位,应该没有一个知道这种电杆是如何制作的。务虚不务实,只能高高地飞天空战。

网友(点评):
确实有意思,虽然我也不知道如何制作的,但第一感觉肯定与加工有关

网友(点评):
肯定与加工有关,也跟成本有关,但也能比较受力,就比如直接用工字钢H型钢最简单,但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点评):
因为用H钢的老板全退出了

网友(点评):
风有东南西北,工字钢电杆不会跟着风向转。

网友(点评):
是折的吗?是圆管的设备太贵的原因吗?

网友(点评):
老师说的没错,要知道制造工艺,再发言。

网友(点评):
只是道听途说一次多边形电线杆的制造工艺,应该是把园杆用液压缸推动滚轮一点点碾压出来的,无锡有厂家生产这样的产品,使用的生产设备电气控制比较复杂,能够生产钢制电杆的厂家效益还不错的。

网友:
电线杆的力学模型相当于一个悬臂梁,受弯而不受扭
可以看看汽车吊起重臂的截面,没用用圆形的

网友(点评):
不同意你的观点,起重臂是单方向受力的,截面当然是选择一个方向惯性矩最大的形状了,而电线杆受风力是四面八方的,按说应该选择圆形的。

楼主:
真是很奇怪,就是因为风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所以才要做成圆的,一般的电线杆也就是空心圆,为何用多边形杆?从工艺角度或者是设计角度来讲有什么优点。按理说圆形应该是更容易制作的,更何况那么多棱边的多边形基本上近似于圆形了

网友(点评):
不是所有情况下圆形都更容易制作的。

网友(点评):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圆的空心管更合理,比如上面大侠提到的麦秸秆,竹子等,这些都是亿万年进化择优的结果。

网友(点评):
害老,能详细的说下,图中为什么用这种形状的杆吗?相对于圆形,为什么好加工?

网友(点评):
电线杆跟风的关系是次要的,承重才是主要的,制造工艺决定成本才是王道。

网友(点评):
竹子的圆柱形可是变截面的哦,下大上小

网友:
折弯比卷圆锥好弄吧,以前弄过一个大烟囱,分段卷圆锥,回来全是多棱的

网友(点评):
虽不中,也有点近了。

网友B:
钢板制作的空心电杆,大大小小,可以说是近年使用得最多的一种。
虽然也可以看到有截面为圆形的,但大部分这样的电杆截面是正多边形。
造成这样的原因,这里的讨论硬是要在受力方面争个青红皂白,有点不可思议。
其实哪有那么些名堂讲究,只不过是制作时追求效率,图个方便而已。
这其实和飞机机翼外形椭圆和梯形的竞争一样,简单是王道。
说到这里,还是要问一声,真没有人想知道这些电杆怎样制作的吗?

网友(点评):
提这个问题当然是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呵呵,老师详细说说

网友(点评):
我是真不知道,瞎猜:近似扇形拆弯、整形、再焊、修边、浸锌;材料市场很多定做型材的,各种形状。

网友(点评):
应该叫热镀锌

网友(点评):
很想知道,哈哈

网友B:
很抱歉,不是卖关子。3小时前回复时临时有事外出,刚刚回来。
大家很容易看到这种电杆的一个明显特点,秆子有大小头,整根不是一样粗。
细长薄板异形截面件的制作,最方便有效的方法是滚压,滚压是否可以制作出变径工件?原理上似乎可以,但真要用机构实现,面临的是复杂的传动和一套模具有限的扩展能力,事实走不通。
那么,用折边方法行不行?先把钢板割为扇形,上面按直径方向画出若干加工线,折刀对准加工线把钢板折弯,不就成了个大小头的筒体?
当然可行。问题是折刀和模具有多长,才能制作出多少长的工件。电杆短的至少5、6米,长的十几米,有这样的长刀口折弯机吗?
上网查一查吧,6米规格的液压折弯机有的是。
再大的规格当然也可以做出来,不过,一般的折弯机,模具都两边超出机身,把两台或者3台折边机并排放置,下模具紧靠并且找平对直不是难事,几台机器的液压系统合并,同步动作也容易,事情就简单了。
这种电杆也确确实实是用这样并联的折边机做出来的。
这样,为什么电杆截面正多边形多过圆形的原因也就非常简单了。圆形不是不能做,麻烦一点而已。

网友(点评):
也可能是最后切两头

网友(点评):
长辈;佩服!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解惑,一些日常中常见的东东往往可以引出很多问题,

网友(点评):
从受力分析,肯定是圆环形断面更符合风载,所以从受力角度讲不通。 最初我还以为是电力制造商故意为之。 现在没有了以前的求知欲了,否则肯定会翻资料的。 谢谢前辈了!

网友(点评):
老师,晚辈受教了

网友(点评):
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原来是这样子

网友(点评):
真心感谢老师的详细解答,张见识了

网友(点评):
谢谢解惑,晚辈们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我还以为是焊接出来的,用专机或机器人,额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啊!很简单的原因啊

网友(点评):
前辈就是见多识广

网友:
这次真的是涨见识了。

网友:
真是学习到很多知识!老师真是厉害!

网友C:
不知道 下面这个图能不能说明问题,欢迎吐槽

网友(点评):
这幅图从材料上讲,正六边形的比圆形的要节省

网友(点评):
你没有考虑到受力,按你这种方法,三角形更省材料。只有在相同承载能力上才能比较。

网友:
生产工艺决定了很多啊

网友:
看了全部的回复,弄清楚了,想法和现实却是有差距

网友:
受教了啊,

网友:
和截面有关系吧!多边形可以承受更大的力!

网友:
钢制电线杆,由于高度和承重,圆形是无法做的,因为它的纵截面是梯形。六边型可以通过折弯机加工焊接而成。

网友(点评):
截面为圆形的也可以制作,只需要把折弯机上刀换成倾斜的圆弧形压刀就可以。只不过麻烦一些而已。

网友(点评):
放样下料多边形更简单一些, 放样下料多边形更简单一些

网友:
拆弯拼焊的,多台拆弯机并联。

附近有个这样的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讨论有点奇怪,参与的诸位,应该没有一个知道这种电杆是如何制作的。务虚不务实,只能高高地飞天空战。

H型钢S型受力不好,易发生成柳曲弯折。

网友D:
大家看这两张图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E9%AB%98%E5%8E%8B%E7%BA%BF%E5%A1%94&ie=utf-8&in=30156&cl=2&lm=-1&st=&pn=20&rn=1&di=39155977450&ln=1982&fr=&fm=&fmq=1358393182968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pn20&-1&di39155977450&objURLhttp%3A%2F%2Fimage.xinmin.cn%2F2011%2F03%2F25%2F20110325113604091180.jpg&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i57fj_z%26e3Bxtg4tg_z%26e3BvgAzdH3FuvzxAzdH3Fda88AzdH3FanAzdH3FdcAzdH3Flln8cam_z%26e3Bip4s&W553&H415&T7549&S24&TPjpg

我记得那种十几kv的塔,是多边形的,上面还有铆钉还是螺栓。看这图好像是几段用螺栓连接的。用多边形在现场安装连接时是不是要比圆的方便

网友:
看了这个,我想到不锈钢旗杆有圆锥形的,有十多高,莫非也是用多台并联折弯机加工的

网友:
受力上讲圆的各向同性,更好                  从加工和运输上有棱有角的好搞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折边后对焊的

网友:
这种电线杆之所以做成这样完全是考虑到制作工艺而非受力问题。就受力来说,无论其截面是什么形状都不会对电线杆产生影响,尤其是当风向与电线架设方向一致时,电线杆所受的风力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截面是圆形的电线杆的制作难度要大于那种多边形的电线杆,而且电线杆的长度较大,沿长度方向又有一定的锥度,如果使用圆形成型模具,那将会使加工成本大大提升,加工难度又大。而如果使用普通的折弯模具加工成多边形,那么只需要一套模具就可以完成几乎所有的类似产品,工艺也简单。因此~
这种电线杆,折弯加工、焊接,然后表面电镀防锈层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板制作的空心电杆,大大小小,可以说是近年使用得最多的一种。
虽然也可以看到有截面为圆形的,但大部分 ...

我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
我知道怎么做的,一开始是一块板然后用液压机折弯,像直径比较小的基本是两个经过折弯的板焊在一起的,直径较大的的,也可以用四块

网友:
这个真没有细考虑的,估计是考虑到流体力学的缘故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家看这两张图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E9%AB%98%E5%8E%8B%E ...

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该图片未予显示。

网友:
就折弯而言,相对弯曲半径很重要,相对弯曲半径越小,回弹越小。如果是圆截面,相对弯曲半径就是管半径/板厚,而如果是多边形,相对弯曲半径就是多变形两直边过度段圆角半径/板厚,显然这样回弹更小,更容易控制。一般卷圆的回弹是很麻烦的。

网友:
设想由于生产电杆的设备用液压滚柱碾压,比如6个或者8个油缸带动滚柱,所以只能是6-8的多边形。没有实地看过,猜测一下哦!哈哈

网友:
学习了,这也让我联想到了一个问题,类似如下两个图哪个更容易加工:

网友(点评):
肯定是第一种好加工

网友(点评):
图有点问题,缺线条

网友:
伏枥前辈真渊博,受教了

网友:
多邊就是適合用將尖刀將鋼板一刀一刀折成多邊錐體而成, 折彎機要有x1, x2軸才好折

网友:
就是這樣折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非圆形截面的电线杆也常见,比如下图这种,从受力角度,对于抗弯最好是工字钢和矩形那种,远离中性轴的材料 ...

所以圆形不太适合于受弯截面,因为最远处只有一点,而多边形的就好一些
严重不同意,大家都知道的,圆实际上是特殊的多边形!

网友(点评):
你看看材料力学的教材,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工字钢槽钢比圆形截面更经济合理,因为材料的分布距离中性轴越远越好,圆和圆管比较少做受弯构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很奇怪,就是因为风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所以才要做成圆的,一般的电线杆也就是空心圆,为何用多边形杆?从 ...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圆的不好制作,才做成近似圆的正多边形,这样截面的抗弯,面系数就比较接近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下面这个图能不能说明问题,欢迎吐槽

你这个所谓的节省材料是两者的截面积不同的情况下,如果截面积相等的情况下还是圆形的节约材料,你这个说的不对吧,个人意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该图片未予显示。

怎么这样,百度图片里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这样,百度图片里的啊

不知道,不会是什么敏感图片吧,哈哈。。。

网友:
大截面的空心圆柱是不容易做的,多边形倒是好做,是钢板折弯后,焊接的,

网友:
生活中的很多小问题都有大学问 值得思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抱歉,不是卖关子。3小时前回复时临时有事外出,刚刚回来。
大家很容易看到这种电杆的一个明显特点,秆子 ...

张见识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所以圆形不太适合于受弯截面,因为最远处只有一点,而多边形的就好一些
严重不同意,大家都知道的,圆实 ...

工字钢只是在一个方向抗弯好,但是风的方向是不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字钢只是在一个方向抗弯好,但是风的方向是不确定的

yes,I know!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好啊,经常见到,很少有人去想

网友(2014-11-24):
引用 网友B:
这个讨论有点奇怪,参与的诸位,应该没有一个知道这种电杆是如何制作的。务虚不务实,只能高高地飞天空战。

老前辈,请教一下多棱电线杆的制作工艺,我听说过用多台压弯机联机工作,才能加工出10多米长的锥形电线杆,是吗?有没有其他更高明的工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抱歉,不是卖关子。3小时前回复时临时有事外出,刚刚回来。
大家很容易看到这种电杆的一个明显特点,秆子 ...

我想知道辊压法咋能实现,这样设备占地少,成本低

网友(点评):
回向大侠:曾做过圆管的冷滚压,便设想用可调节的滚压成型方法做锥形管,只是刚画出方案便觉得难点太多。

网友:
6楼说得好,学习了

网友H:
个人认为和古代的宝塔的原理是一样的。底座大了牢稳,如果是大圆废料。

网友:
这个帖子真心是科普帖,本地也看到很多6边型的电线杆

网友:
生产工艺是占据王道

网友:
工艺决定产品?!

网友(2015-01-20):
应该是从稳固的角度出发。

网友(2015-03-02):
非常有启发,谢谢

网友(2018-06-06):
真心感谢老师的详细解答,张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人认为和古代的宝塔的原理是一样的。底座大了牢稳,如果是大圆废料。

参考下电厂烟囱或者以前烧砖窑的烟囱,也是圆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