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考虑,机夹刀具是否适合普车?

楼主(2013-01-14):
成本考虑,机夹刀具是否适合普车?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工件单一用机夹刀具比较省

网友:
这个需要结合加工参数选择,适合就是好的

楼主:
现在常用的90外圆刀,也是外购的,大约15一把。而且需要刃磨,费工,费砂轮,费电。一直考虑,常见刀具用机加刀具,每个刀片多的有4个角度可换用,至少也有2个。主要产生都是各种轴类。不知道,是否有利于节约综合成本?

网友(2013-02-20):
总得来说只要正常使用综合成本肯定会降低,因为焊接刀具磨刀调整费时误工,而且技术好坏刀具耐用度产品质量也不一样,机夹刀具只要刀具选择正确之前问题都可解决,生产效率提高了生产成本自然就降下来了。

网友:
机夹刀的优点是耐磨,耐高温,强度也好,缺点是切削力大,如果是加工批量的活,要求吃刀量又不是很大,那么用机夹刀效率会提高不少的,

网友:
批量生产适合用机夹刀。另外,虽然比焊接刀切深小,但是走刀和转速比焊接刀要高。所以总的效率比焊接刀要高。当然,要机床有一定的功率扭矩。

网友:
同意楼上,但是我认为机加刀的吃刀并不小,但特殊加工需要的工件还是焊接刀较为出色。

网友:
因人而异吧,技术一般的机夹刀好点,师傅手艺好,焊刀也是比较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