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个订单,加工过程出现了很多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14):
请各位技术高人,本人现在接到一个订单,已经铸造出毛坯,但是加工过程出现了很多问题,同心度不能够保证,车断面时候会整个产品会变形,材质为耐热不锈钢。
也麻烦老鹰将帖子置顶。谢谢

网友:
好的,我帮你看看。

楼主:
目前就是加工时候没有办法保证尺寸,

网友:
没办法多加几个辅助支承吗?

楼主:
有试过,就是做一个V型夹具,可以旋转的那种,但是还不是很理想,这样可以一次性装夹,但是这个夹具和机器需要改造吧

网友:
专业问题,无法回答,先学习一下。

网友A:
这个工件难度不小啊,要求高,难加工材料,异性件,是叶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件难度不小啊,要求高,难加工材料,异性件,是叶片吧

嗯,对的,好像是发动机里面的叶片空气箔

网友B:
我以前只有做加工过飞机发动机的散热片,外形类似。能把毛坯发出来我看下。

网友:
比较难的,建议多翻几次身。
1,夹A车B圆和断面,开粗。
2,夹B车A圆和断面,开粗。
3,夹A车B,半精修,留0.1余量,并打顶尖孔。
4,夹B车A,精修A圆到尺寸,断面留余量0.05。
5,夹A并顶尖,精修B圆和断面到尺寸。
6,夹B并贴紧b断面,精修A断面到尺寸。
另外建议用铝爪,且铝爪修圆校正。
仅供参考,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只有做加工过飞机发动机的散热片,外形类似。能把毛坯发出来我看下。

你是哪里的,我的联系方式13958209527 qq1265716913

网友C:
楼主,你看到了就立马回复我。这东西是涡轮增压器里用的叶片,你们公司是哪的,叫什么?这东西跟我们厂的产品外形一模一样。我等会看看图纸去。宁波的?你们公司还有什么零件跟这配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看到了就立马回复我。这东西是涡轮增压器里用的叶片,你们公司是哪的,叫什么?这东西跟我们厂的产 ...

我也是宁波的,你加我的qq

楼主:
我们是方宏机械

楼主:
麻烦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
在校大学生强力围观,求涨见识。

网友D:
这个工件貌似不难加工,其实不简单主要是材料的原因。耐热不锈钢+铸造,没有足够的时效变形非常大,好在尺寸不大。粗精分开,中间时效或者热处理一下减小应力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件貌似不难加工,其实不简单主要是材料的原因。耐热不锈钢+铸造,没有足够的时效变形非常大,好在尺寸 ...

谢谢你的指导,我们也在尝试新的工艺,和加工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是方宏机械

楼主,我们是上海的。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外观看起来跟我们的一种产品一模一样,只是我们做的公差还要低一些,最小的是0.007mm。楼主抱歉,以前我们厂就发生过工艺泄露导致订单被抢的事情,所以我不能擅自把工艺告诉你,目前只能给你看一下部分夹具,见谅。我们用的是哈挺的机床,恒温车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们是上海的。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外观看起来跟我们的一种产品一模一样,只是我们做的公差还要低一些 ...

你好,你的产品可以给我们看下嘛,我们是国外的订单,也可以考虑由你们加工。目前市场上面那种和我们这个产品不一样,块状的加一个柱子,我们这个不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转动时,动不平衡量太大,导致旋转过程中变形,再加上车刀的力,很容易使工件产生塑性变形!建议做个专用夹具,夹在中间那个像斧头形状的那部分上,这只是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
"车断面时候会整个产品会变形",是在车2边端面时变形吗?我上个图吧

网友C:
端面变形,我们这没这种情况发生,你们那应该是夹具做的不好吧!夹具夹住叶片,端面只露出一点,可以车到就好了。打中心孔,上顶尖,然后转速高点用35°菱形刀粗车,然后精车。掉头,同样方法车另一端。注意切削用量不能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产品可以给我们看下嘛,我们是国外的订单,也可以考虑由你们加工。目前市场上面那种和我们这 ...

电脑没上论坛,没看到,抱歉。

网友:
你这个活干完了么

网友:
蝶阀里面的配件吧?

网友:
专业问题。。。坐等高手

网友(2013-03-12):
不锈钢没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端面变形,我们这没这种情况发生,你们那应该是夹具做的不好吧!夹具夹住叶片,端面只露出一点,可以车到就 ...

调头加工时,再夹住叶片,同心度能保证吗

网友E:
我觉得应该先考虑夹紧叶片,如果叶片精度可以的话,做一个φ40mm左右的圆、厚度12.5mm,按叶片形状镂空,然后,在外圆上做顶丝孔进行固定,以φ40和12.5的双端面作为基准找正点来进行加工,这样就可避免因等重不均所产生的摆动和加工变形,同时,还能保证形位公差。我希望,这条建议能够给你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先考虑夹紧叶片,如果叶片精度可以的话,做一个φ40mm左右的圆、厚度12.5mm,按叶片形状镂空,然后 ...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产品加工工艺和您说的差不多一样,已经出样,但是不够完善,我们在修改模具。希望后面的想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们是上海的。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外观看起来跟我们的一种产品一模一样,只是我们做的公差还要低一些 ...

 闪闪的红心,请看到留言麻烦联系我,我的qq是597161125,这个产品想同你合作,不知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