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副的标准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14):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高人,一根丝杠上面的哪些地方是有标准的?不是标准的地方又是根据什么设计的?我看的一些图纸和我查到的设计标准不一样,有点疑惑特来请教。能付个图详细说明下最好。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手册上能查到的基本都是标准。没有标准的附有相关说明,中国就那么几个厂家。

网友(点评):
我主要是想知道丝杆两端固定的部分有没有规律可循呢。

网友:
大侠是要使用滚珠丝杆还是制造丝杆,如果只是使用,就不要找什么设计手册了,都不知是哪一年的东东。找本丝杆生产厂家的选型手册看看,什么东西都有了。不要找国内的。台湾的HIWIN ,PMI,日本的THK,NSK,德国的力士乐,网上大把的资料。

网友(点评):
谢谢,找了几个,基本上明白了。

网友:
国家标准是P级用在加工中心上,日本及台湾标准是C3级用在加工中心上。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都是用国产的,订做,嘿嘿

网友:
可以查一下别家公司的样本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