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如何加工?不要电火花打,效率太低

楼主(2013-01-14):
关键是孔内的凹槽,孔径小又很深,有没有合适的刀杆?还有什么比较靠谱的加工方法?不要电火花打,那个效率太低,最好是常用的加工方法,多谢诸位,费心了。呵呵。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  等高手

网友A:
做刀杆车应该是最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刀杆车应该是最靠谱的。

不知道有朋友做这类刀杆吗?有线索的话,给介绍一家?

网友:
估计这个刀杆不好做吧

网友:
很难加工的

网友:
13.5的底孔,190长,刀杆强度是个问题!!

网友:
为什么非要设计成这么个深孔?有什么作用,最好改结构。

网友:
网上收收,应该有做这种刀杆的厂家

网友(点评):
你是见过呢还是说说而已?

网友(点评):
这么细这么长的刀杆,用起来不震才怪。

网友(点评):
可否提供具体网址?谢谢

网友B:
跟设计研究一下,能否分解加工。可能涉及到强度问题。

网友(点评):
嗯。零件的作用

网友:
这活在车床上不好干,就算有刀杆效率也不高。能否考虑上数控铣?

网友(点评):
数控铣有办法加工吗?请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点评):
内孔以外的尺寸在车床上加工,内孔台阶上数控铣,工作台上放三抓卡盘。 夹住丝段用球形铣刀铣圆弧台阶,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买这么细长的铣刀的。 个人的一点见解欢迎高手评论。 最后建议问一下 六角车 前辈。

网友(点评):
真的不靠谱

网友:
这活不好做,建议找六角车大侠讨教讨教

网友:
里面一截截的这么多,很难做下来

网友C:
先钻孔,再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钻孔,再车

你说的顺序是没错,但怎么车呢?用什么样的刀杆?

网友:
感觉根本无法加工,没法了,基本不用想了。

网友:
还是需要公差的,如果公差没要求的话,我建议如下:

钻中心孔
钻12深200底孔
粗镗孔(后导向)
精镗孔+镗车斜面和宽5平面(后导向)

这一套下来挺贵呢,我也是瞎写,欢迎批评。

网友:
不知道压铸可不可以呢??

网友:
一劈为二,车出来了焊上 再精车一到接口处

网友:
可不可以采用粉末冶金的精密铸造方法。

网友(点评):
不行,你到是给脱模怎么脱

网友:
  看到我眼花,标注别用青色了,看不着是什么材料。刀杆可以用个钨钢棒来做,排屑是个问题,刀杆强度也是个问题。如果是铝料的话,车肯定可以的。数量多不多,少的话车最合理的。

网友(点评):
材质45号钢或者40Cr,数量应该不少。

网友(点评):
钨钢棒好找,但8毫米的刀杆,震的不成人样。

网友:
这种轴的结构,怎么装配啊?想不懂

网友:
粉末冶金可以做,首先做一个内芯然后压制成型,烧结前先脱掉内芯然后烧结成型。

网友(点评):
它调质,需要抗拉的,粉末冶金不能用

网友:
精密铸造   疑问这个零件干什么用

网友(点评):
材质是45或40Cr,你的意思是铸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设计研究一下,能否分解加工。可能涉及到强度问题。

是啊,能设计出这样的零件,高人啊!应该考虑加工工艺啊,让车间的人骂爹呢

网友(点评):
呵呵,本人就是设计者。不高,很笨。正因为考虑工艺,才来这儿求助的。没有工艺保证,我不会下图的。呵呵。多谢提醒。

网友(点评):
j既然是楼主设计的,那么您一定有一个大致的加工思路,摆出来大家参考一下,发散思维!

网友(点评):
楼主说下,这是哪里用的,有性能要求吗?

网友:
不明为什么这样设计,加工是问题,检验是问题,装配还是问题,能更改设计吗

网友:
蜡模铸造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那只有机加工了 刀杆做成硬质合金的 也不敢保证是否能按图纸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蜡模铸造产品直接扔掉

网友D:
如果能够接受焊接尾部,我想应该可以试试:先车通孔,热滚压内孔(或者滚动着电离腐蚀),焊上屁股那一块变成盲孔。再倒头车螺纹。全图没有一个带公差的尺寸,这个东西什么用的呢?

不解问句,电火花出了开始2节之外,其他怎么做?

网友E:
可以设计专用刀具加工

网友:
楼主能说说:为什么要这样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设计专用刀具加工

能说说你的想法吗?你说的专用道具大致是什么样子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够接受焊接尾部,我想应该可以试试:先车通孔,热滚压内孔(或者滚动着电离腐蚀),焊上屁股那一块变成 ...

热滚压是可以考虑的。

请问,您做过类似的滚压吗?还是知道有朋友能做?多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说说你的想法吗?你说的专用道具大致是什么样子的?多谢。

将成型刀片装在套管内,刀片靠套管内的顶杆推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成型刀片装在套管内,刀片靠套管内的顶杆推动加工

嗯,基本对路。

呵呵,有做这种刀杆的朋友或厂家推荐吗?

网友:
找刀具 先钻后精车 改工件结构 理想想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基本对路。

呵呵,有做这种刀杆的朋友或厂家推荐吗?

以前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从来没接触过这家伙

网友:
如果说有一定的量,用失蜡模的精密铸造感觉是正解。前面已经有二位网友说过,本人再重复。

网友(点评):
铸钢?模具用什么材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滚压是可以考虑的。

请问,您做过类似的滚压吗?还是知道有朋友能做?多谢。

电火花怎么加工呢?能否给个简介。
自己没弄过。

网友:
兄弟你去问问粉末冶金吧,精密铸造估计都不是很可以的

网友F:
加工这个可以设计一个工装,上图你看看,临时画图很多没有计算。材料要求较高。

网友:
应该要改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工这个可以设计一个工装,上图你看看,临时画图很多没有计算。材料要求较高。

多谢朋友费心了。不错的想法。谢谢。

还有几个问题要斟酌:

1、空间受限,材料强度够不够?

2、可运动的刀片和刀体之间的间隙要很小,不然切削时的振动会使刀具失效。

3、也是个大问题:排屑空间够不够?

网友G:
大侠这个结构比较难弄,主要就是前面几位大侠所说的,刀杆刚度问题,排屑问题,空间太小了
大侠既然是自己设计的,建议还是修改设计,如果零件要求不高,做成通孔加工后再焊接什么的。。。做成了通孔,可操作性就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侠这个结构比较难弄,主要就是前面几位大侠所说的,刀杆刚度问题,排屑问题,空间太小了
大侠既然是自己 ...

多谢回复。如果这零件用量比较大,应该可以考虑更好的方案。

批量要是过万,还是有的做的,呵呵。量少的话,只能改下设计,先验证效果。

网友:
看你的图13.5没要求
能否做成一节一节的,再压到内径20的大管子里?

网友:
感觉镗刀杆钢性能比车刀好的多。

网友:
结构复杂,不好加工
求高手

网友:
可以是可以做,刀身材料最重要。刚性要好。吃刀量尽量小。用数车车就行了。

网友(点评):
你们能做吗?能做刀杆,还是做这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