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柜子结构的骨架,焊接变形

楼主(2013-01-14):
如图,是一个柜子结构的骨架,是由5#角钢焊接而成,除ABCD面及EFGH面外,其余面都覆3MM的板。
加工是外协加工,数量10件。现在,东西回来了,柜子变形挺厉害的,变形最大的AB杆对于ABCD面内凹最大10mm。我们要求加工方校形,校过后内凹最大6mm。

现在,后生想问这方面经验丰富的大侠们:对于焊接变形问题,应该如何控制?如何处理?

网友A:
结构不合理。要采用桁架结构,减少平面内变形,至于平面外变形,可采用辅助工装控制。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结构是客户给我们的,我们不能乱改

网友(点评):
那就做焊接工装。

网友(点评):
那就做焊接工装。

网友(点评):
嗯,以后再做就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不合理。要采用桁架结构,减少平面内变形,至于平面外变形,可采用辅助工装控制。

可以加筋么,也可以焊接时点焊角铁或槽钢做工装,焊后去除,3mm板加厚4mm,

网友(点评):
3mm 加厚道4mm?为什么,依据是?

网友(点评):
板越厚变形小,我司产品有类似结构,3mm变形较大,改成4mm要好许多,产品质量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客户要求3MM,我们用4MM,费用自己掏腰包啊

网友:
还是焊接时候没有注意采取防变形的方式。以及组装顺序。不难的

网友B:
个人觉得焊接水平太差,象这种空荡荡的结构,焊接时不做工装肯定变形,再就是下料尺寸不到位,焊接也很容易变形。我们以前做的结构件,供应都会上铣床把角钢、方通端面铣平,尺寸到位,焊接有平台,中间有很多拉杆固定,焊完冷却后一、再、拆掉。

网友(点评):
师傅说得对,现在那批东西老板说报废,现在自己厂里开始在做,外协公司估计是没这方面经验的,所以做出这样的活来,遇到了这种事,麻烦,换个角度,自己见识长了,谢谢点评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不过这个跟焊接技术应该有比较大的关系

网友:
这个不好说,具体有原变形法,合理的焊接工艺。

网友:
就这破活还搞这么复杂吗,变形了用手锤敲敲就回来了,找个弄点的铆工都会弄,这基本上是最普通的了。

网友:
这个跟焊接工艺有关.先焊单片框架,对称焊,调变形,大组装,要点拉筋,板最好间断焊,要不变形更大.

网友:
这种角钢做的结构确实容易变形。

网友(2013-02-25):
可以采用局部加热调形处理

网友:
焊接水平太差,我们以前做的结构件,供应都会上铣床把角钢、方通端面铣平,尺寸到位,焊接有平台,中间有很多拉杆固定,焊完冷却后一、再、拆掉。
估计老板为了省钱直接将这个东西交给路边摆地摊的焊保护窗的,他们就没有什么焊接平台,工装之类的

楼主(2013-11-13):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焊接水平太差,象这种空荡荡的结构,焊接时不做工装肯定变形,再就是下料尺寸不到位,焊接也很容易 ...

焊完后,冷却,应该能减少些变型,现在这公司也很多架子结构,有工装还是有不小变型,冷却后再拆,我想肯定有一定效果的

网友:
工装保证,较小的热输入,好的工艺支持,只能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