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毛坯预处理装置的设计,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2013-01-14):
潜水跑了论坛几个月,有个关于设计的问题请教:齿轮毛坯预处理装置的设计 。完成将齿槽中的大部分金属在滚齿前预先尽可能多的整体切除的齿轮毛坯预处理装置的设计

开题报告不知道怎么个解  ,不得要领 。求指教。谢谢。

网友A:
1,成系列的,尽可能用锻造坯,少留余量,

2,可以采用强力热滚的方式,挤压到‘粗尺寸’

3,热挤压的坯料,先做定位中心孔,用‘四面盘刀’在四个方向同时粗切,

你不必开这个题目了,没有什么意义,找一个现成的生产线,在边上看一天,回来写你的论文就足够了,

楼主(2013-03-17):
引用 网友A:
1,成系列的,尽可能用锻造坯,少留余量,

2,可以采用强力热滚的方式,挤压到‘粗尺寸’

非常感谢前辈的指点,中途丢失账号,忘记了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