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如何标注?

楼主(2013-01-14):
逼人才疏学浅,特向各位老师请教这个图如何标注为妥,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制图员辞职由我来整理图纸,发现这个图纸没标注完全,但细想又不知改如何标注为好,查看3D图档发现该图的草绘是从外部CAD导入的,具体画法思路不得而知,特请教此处如何标注?
为更直观,顺便把3D图也贴一下

网友A:
呵呵,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是很清楚。

就是那个样条曲线如何标注,我打上箭头的地方

网友B:
用在什么地方的?尺寸精度要求高不高的?光有现有尺寸,拿车间加工,估计车间工人会骂人的,首先别人下料多长都不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什么地方的?尺寸精度要求高不高的?光有现有尺寸,拿车间加工,估计车间工人会骂人的,首先别人下料多 ...

下料尺寸都有的,刚截的只是个主视图,用于煤矿矿车,精度不高,现在要做个成型折弯模具,但那个折弯的尺寸不知怎么标,要是用几段近视圆弧代替样条曲线的话,误差太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料尺寸都有的,刚截的只是个主视图,用于煤矿矿车,精度不高,现在要做个成型折弯模具,但那个折弯的尺 ...

老师,若是有时间的话,还请帮忙帮我把这个图看下,看如何标注能把这个地方的尺寸表示清楚,麻烦把邮箱说下,我发你邮箱,不胜感激!

网友B:
1.有3D图去数控成型(成本太高)
2.参照钣金放样方法,就是把样条曲线的我们吧节点坐标标出来,怕误差大的话多弄几个节点,这样误差就小点。
由于我也经验尚浅,不对的地方还请高人指正

放样方法可以参照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18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3D图去数控成型(成本太高)
2.参照钣金放样方法,就是把样条曲线的我们吧节点坐标标出来,怕误差大的 ...

谢谢了

网友:
7楼正解,在曲线上取点,然后标注点的坐标。当然你要先选好坐标原点。

网友:
看你想怎么测量,就怎么标注

网友:
这个还没遇见过

网友:
先问你,这个零件精度要求高吗?我个人觉得要求不高,只要满足工作需求就得了,你的曲线没有尺寸,这样的图纸会让人产生困扰,所以我建议改成圆弧,并且标出直经,这样方便加工。

网友:
均匀的画上间隔10mm(也可以更密或疏,主要看能否达到你的要求)的横网格线,然后再网线与工件相交的地方标注尺寸。当然你得找好基准

网友:
这个不规则曲线看应用场合,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标注几个关键点就可以了

网友:
大概标出来也不好测量,到折弯的时候,通过样板靠来保证外观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