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抛光机有社友熟悉么?我加工的都是小产品,死角毛刺多

楼主(2013-01-14):
  因为 加工的零件 都是 小产品 , 而且 毛刺很多, 都是点死角毛刺,  网上看到  磁力抛光机 不错, 但是 价格  贵 - -!
         它是 怎么让  不锈钢针 在水里 高速 旋转?  就像 洗衣机的甩干机 一样我看.   是怎么做到的?

  塑料盆子 放在 机器上,  钢针  零件。 水 高速转动,  而达到 抛光 去毛刺的效果?

网友:
小零件的抛光,可以选择振动去毛刺机,便宜,几千块钱就搞定,主要结构就是一个震动电机带动容器震动,产品和磨料(颗粒装)全混合在容器中,震动一段时间后分离开就OK了,选择不同的磨料,可以达到抛光或只是去毛刺的结果。

网友:
有便宜的,多找找;基本构造是在一绝磁的圆板上(木板或胶木板),镶嵌小磁块,马达带动旋转,塑料盆或桶悬置在圆板上方,磁块带动钢针在水中旋转,撞击零件达到去毛刺。(用此机前提是不可受磁或微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