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意思?用的是什么函数?

楼主(2013-01-14):
哪位帮我翻译下cam profile used poly function  这个是什么意思 用的是什么函数?

网友:
函数? 这肯定不是什么函数!

网友:
凸轮轮廓使用多项式函数?

网友:
凸轮外形多项式函数使用,变形精钢2里那妹子说的cam俺还有点儿映像
又查了下,凸轮外形多项式函数建模?

网友:
凸轮轮廓使用多项式函数,看最高是几阶,阶数越高说明曲线越光滑,应该是加速度就越平稳。

网友:
1. 函数名: poly
功 能: 根据参数产生一个多项式

2. matlab函数:poly
功能:求以向量为解的方程或方阵的特征多项式。
3. 理工学院 例如 NYU Poly 纽约理工学院
4. POLY :全称polyethylene 聚乙烯
5. 3D max 一种建模方式

cam  profile    凸轮仿形

网友:
用于凸轮仿形的多项式函数。根据泰勒展开公式,所有的复杂函数都可以写成多项式的和的形式,然后在工程上就可以省略高阶项作为近似。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