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电动执行机构的行星轮原理,请教

楼主(2013-01-14):
看了半天没明白啊

网友:
要有你具体的型号,鬼子的类型很多,原理都不相同,

有外圈控制力矩的,有用差动调速的,你没有具体型号,没法解释,

网友:
电动执行器,欧洲用的一般分为N型的和NN型的,其中又以NN型的为主导!还有一种就是基本的齿轮传动的!

楼主:
好像是奥玛的电动执行机构,角行程的,谢谢大神

网友:
我指的型是指行星传递的类型,不是指执行器的归类!现在世界排名前十的至少有5家以上是用NN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