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刀具补偿,系统提示过切报警

楼主(2013-01-14):
广数系统,用了刀具补偿,系统报警提示过切,不知道怎么回事?车的是一个滑轮的槽,零件大直径是110MM,厚度是50MM,我用10MM的球到车,单车3个圆角,前刀座,半径补偿输进去是R10     假象刀尖号码T8,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哪位老大帮我看看!万分感谢!
程序如下
G00 G42 X150
Z-4.095
X111
G1 X110 F100
G03 X106.38 Z-6.086   R2
G02 X106.38 Z-43.914 R19
G03 X110 Z-45.905 R2
G0 X120
G40 X150
Z0
M03

网友:
我没那样车过,我一般用切槽刀中间扎进去,然后两边车r

网友(点评):
我就精是一下!

网友:
G00 G42 X150 加个刀补号xxx

网友(点评):
T0101 G00 G42 X150 Z-4.095 X111 G1 X110 F100 G03 X106.38 Z-6.086 R2 G02 X106.38 Z-43.914 R19 G03 X110 Z-45.905 R2 G0 X120 G40 X150 Z0 M03 我前面加过的,程序头我这里只是省略了!

楼主:
T0101
G00 G42 X150
Z-4.095
X111
G1 X110 F100
G03 X106.38 Z-6.086   R2
G02 X106.38 Z-43.914 R19
G03 X110 Z-45.905 R2
G0 X120
G40 X150
Z0
M03

我前面加过的,程序头我这里只是省略了!

网友A:
G00  X150 Z2.
G42G0X110
G1 Z-4.095F100
G03 X106.38 Z-6.086   R2
G02 X106.38 Z-43.914 R19
G03 X110 Z-45.905 R2
G0 X120
G40 X150
Z0
M03

试试

网友(点评):
还是没用的!

网友:
r10??

网友(点评):
参数里面设置输入是刀具直径,我改成r5也是一样的!

楼主:
报警号码260,报警类型CNC程序报警,提示程序第5段过切,C型刀补干涉检查有过切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G00  X150 Z2.
G42G0X110
G1 Z-4.095F100

我刚在我们这的床子试验了下。R输入的10,刀位角8,这程序我这边能用的。无报警

网友(点评):
帮我试试下面的程序!麻烦了,谢谢!

楼主:
半径补偿输进去是R10     假象刀尖号码T8,不知道哪里出错了。麻烦8楼的兄弟帮我再试试看!万分感谢!
程序如下
O0021
T0101
M42
G99
M03 S400
M08
G42 G00 X150
Z-4.095
X111
G1 X110 F0.25
G03 X106.38 Z-6.086   R2
G02 X106.38 Z-43.914 R19
G03 X110 Z-45.905 R2
G0 X120
Z0
G40 X150
M30
提示程序第11段过切,我在上面加了一个程序段,它又会提示程序第15段过切。
提示程序第11段过切,是切圆弧,哪还说得过去。
我在上面加了一句程序段,提示程序第15段过切,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因为第15段是G0 X120,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第15段G00改成G01,G01X120F0.5, G40G0Z0 没取消刀补G0 Z0反方向走会提示过切的。因为刀补都是默认3个程序段,所以检查也要3多几个程序段

网友(点评):
没用,还是提示程序第11段过切!

网友:
个人感觉那个R2的圆弧是不是应该用的是G2而那个R19应该是G3,对不对?

网友(点评):
这个没错的!

网友(点评):
我昨天的感觉的不对,今天我在厂里的广数980tdb和fanuc试过楼主的程序是对的,并且都可以运行。

楼主:
总算搞定了!说明书里的参数也是错误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