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状物料切换装置

楼主(2013-01-14):
公司有一加料罐和3个原料罐,安照流程应该是加料罐原料通过2寸铁管输送到不同的原料罐,目前是在管道中间安装一个橡胶管,通过橡胶管的弯曲来切换至三根不同的原料管道,再进入原料罐,现有如下两个问题(1)橡胶管与原料管的密封连接处经常切换,导致磨损厉害,出现漏料情况(2)橡胶管切换时有10几度的弯曲,时间长了橡胶管容易磨损和爆裂,一个寿命通常在一个月左右,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比如通过阀门切换等 原料为粉末状物体 比如石英砂 二氧化硅等  谢谢

网友A:
之前在广州箭牌参与的项目使用三台PIAB真空输送机,三条管路使用不锈钢气控球阀控制,用于输送糖粉或其他添加剂,效果应该比软管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广州箭牌参与的项目使用三台PIAB真空输送机,三条管路使用不锈钢气控球阀控制,用于输送糖粉或其他添 ...

一条管路怎么分成3条管路呢,有没有参考图?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条管路怎么分成3条管路呢,有没有参考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点评):
花些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