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4所的电液伺服阀CSDY2额定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3-01-14):
各位网友:我们单位的机械手使用的是704所的电液伺服阀CSDY2来控制立柱马达的回转,伺服阀的额定电流是+/- 8毫安,但是主控室的电流表的指针度数最高为20毫安。尽管在工作时有时达不到10~20毫安,但是在回转受到阻力就很难说了,假如超过10毫安,会不会损坏伺服阀。最近的立柱的伺服阀已经更换了2个,每个1万多啊。另外马达没有刹车这会不会是损坏马达的另一个直接原因,请大家谈论一下谢谢各位。

楼主:
急求704所的师父帮忙啊?

网友:
您好,好像在另外一个论坛里探讨过这个问题哦,再发过来建议您参考一下:
704所伺服阀马达最大允许电流为2倍额定电流,即在16mA下马达不损坏。一般情况下,短时刻达到20mA,马达不会损坏,已更换的两台伺服阀故障原因是否清楚?是否是因电流过载而损坏?
可以联系厂家进行判定维修。

另,CSDY2型阀应该不用一万这么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