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弹簧怎么做,有什么机器可以做呀

楼主(2013-01-14):
这个弹簧怎么做,有什么机器可以做呀,

网友:
好像是发条弹簧,应该是卷制的。

网友(点评):
这个得要曲线方程吧?

网友(点评):
@changkongceyi 自动弹簧机,调制的师傅用眼看就可以了。

网友:
去掉那个弯曲的头部,这种弹簧应该是叫涡卷弹簧吧

网友(点评):
人家问你怎么做,不是叫什么。

网友(点评):
哥,知道是什么东西还不好找么

网友:
这不是汽车驾驶室座位上的反力簧吗?

楼主:
有做这个产品的机器吗

网友:
机械表里有,以前的闹钟

网友:
好像台钻上用的弹簧、、、

网友:
可以考虑用卷簧机加工

网友:
这就是汽车座椅上的涡卷弹簧

网友:
我有家供应商,你可以问下,苏州林氏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