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带动600高的工作台快速移动?

楼主(2013-01-14):
如图,用伺服电机拖动,20mm的滚珠丝杠传动1.3米,重量60KG左右,横杆长1.3米直径20mm,上面有8个手指气缸夹持玻璃管,先是夹竖着的玻璃管,之后90°摆平,伺服电机要用多大的转矩?要在5秒走完行程速度300mm/s会不会太快?

网友A:
你滚珠丝杆的导程是多少呢?
300mm/s的速度不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滚珠丝杆的导程是多少呢?
300mm/s的速度不算快

螺距准备选10的,,因为比较高,怕到时候翻车哦,用重载型双滑块支持,

网友:
典型的玻璃机械
螺距10mm的300mm/s相当于驱动转速30rpm而已,速度显然不快,建议此处用伺服电机加伺服减速机,一可以减小伺服马达的型号,二可以在以后的工作中降低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