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视图联系

楼主(2013-01-14):
如附件,左、右视图,顶视图,俯视图均为“日”字,请补出主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图,对不

楼主:
只看视图成立,但为不存在的实体,请再想想!

网友(点评):
这个是在三维软件里做了,绝对是实体。

网友C:
带台阶的斜面体,这个问题已经研究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台阶的斜面体,这个问题已经研究过了

还有答案,请再想想看!

楼主:
还有其他答案,请再想想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图,对不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至少还有两个答案,这个可算对!

网友D:
把一块月饼,沿着直径切成四块。取其中两块。

一块是直角向着右上方向,另一块放在它上面,直角向着左下方向。

应该可以吧。

事实上,把圆弧面换成波浪形的面,也是可以的。所以有无数个解。

以前论坛里有人发帖说,主视图顶视图都是 回 字。问是什么样的物体,与此类似。

楼主(2013-02-13):
引用 网友D:
把一块月饼,沿着直径切成四块。取其中两块。

一块是直角向着右上方向,另一块放在它上面,直角向着左下 ...

网友:
高平齐,宽相等

网友(2013-06-14):
不错呵呵,无穷无尽

网友:
主视图是正方形加上它的内切圆 (上端是圆柱 下端是正四棱柱)

网友:
一块是直角向着右上方向,另一块放在它上面,直角向着左下方向。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