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电磁铁和湿式电磁铁区别中,第三点,啥意思?

楼主(2013-01-14):
1)所谓干式电磁铁,指的是电磁铁内腔不充油,需要用密封圈阻止油液进入,动铁会额外受到摩擦阻力影响。这是比较老式的结构,尺寸较大。
2)所谓湿式电磁铁(现在一般看到的大多数是湿式,通力液压生产的电磁铁绝大部分都是湿式电磁铁),指的是电磁铁内腔充满油液,这样稳态时电磁铁动铁轴向液压力平衡,也没有密封圈的运动阻力,特性优于干式;结构相对紧凑。同时使用寿命也大大延长。
3)请特别留意:湿式电磁铁也是五花八门的,其中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要区分电磁铁内腔是与阀出口的高压(例如350bar)相通,还是与阀的回油口低压相通。千万,千万留心!

网友:
同感啊!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就是要注意电磁铁铁心套德耐压。比如电磁铁铁芯耐压10MPa,电磁铁铁芯内芯接高压侧,系统压力就要低于铁芯承压。

网友:
就是要注意电磁铁铁心套的耐压。比如电磁铁铁芯耐压10MPa,电磁铁铁芯内芯接高压侧,系统压力就要低于铁芯承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