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厚0.5mm的铁圈怎么车才能不变形?

楼主(2013-01-14):
接到一个小活,要车0.5mm壁厚的铁圈,材料10钢,毛坯壁厚3mm,车下来就成椭圆了。

网友:
试着做个好的夹具,能把圈镶进去。我们以前做过。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椭圆度多少?

网友:
多大多长的东西。做个涨套夹紧

楼主:
换个 角度就是说怎么才能避免车加工中的应力变形和钢件的内应力变形?

网友:
楼主最好主图纸,还有毛坯状况也说一下才好判断

网友:
我可否问一个问题,低碳钢直接车,不怕粘刀吗?不要进行一定的热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