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钢点接触和面接触哪个受力好,差很多吗

楼主(2013-01-14):
请教大神,差别大吗

楼主:
就是趴着放和侧着放,哪个受力好啊

网友:
就要看是那个方向受力了!

网友:
侧着放,我以前设计设备时底座都是槽钢侧放焊接而成!

网友:
一看这问题就想起我在一家日企面试时被考过,如果说层叠抗压抗折是趴着强,但没有这样用的结构,都是两端固定中间抗弯的结构多,因此是侧着用强度高。

网友(点评):
大侠给个示意图,拜谢

网友:
你可以用软件分析一下
5分钟的事情

网友:
收力情况,要不然说什么都不清楚

网友(2013-03-01):
可以算下两个截面下的惯性模量就知道了

网友(2013-10-15):
感觉侧着放抗力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