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内孔侧壁钻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3-01-15):
内孔侧壁钻个28的孔,均分4个,不是斜孔,是垂直于端面的孔,这孔怎么加工的啊,这工件不许焊接

网友:
必须整个工件看清楚,才能准确判断加工方法。

网友A:
使用一个动力头,伸到里面加工!

网友:
看不清楚啊!

网友:
为什么指定黄铜合金做,吸盘钻能吸的上去吗。
一楼点评的内容没看懂啊。

网友:
目测深度不超过100,用一个角度头深进去干就行。
不过我不知道你孔要求的公差和粗糙度,目测一刀干不完。
你这要是不要求节拍的话,一个角度头就够。
我们刚买了一个~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个动力头,伸到里面加工!

什么样的动力头?没见过,这个内腔的大孔为180,能进去吗?

网友:
用角度头装个12或者16的立铣刀铣吧。钻这么大的孔角度头怕是抗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