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是什么钻头?

楼主(2013-01-15):
百度,谷歌能想到的关键词都试过了,就是搜不到相似的,求教各位前辈
这是钻头面部

网友:
不会是钻矿井或石油的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矿山钻头,类似潜孔钻头,但是差异又很大

网友:
u=461235898,106187170&fm=23&gp=0.jpg 潜孔钻头

网友(点评):
不是潜孔钻头,尾部连接方式不同,也没有水孔,不过还是谢谢您

网友:
确实有些貌似潜孔钻!

不过既然楼主确认不是,那除了楼主的图片外还有其他资料没有?

看尾部有点象石油钻头!

网友(点评):
只有图片,我现在也有些怀疑是不是矿山钻头了

网友:
在论坛真能长见识,这我以前压根就没见过,求解释

网友:
是不是 凿岩机破碎镐冲击钻。

网友(点评):
凿岩机钎头不会这么大,破碎镐用的是镐钎

网友:
找了个  http://zzcjjx.blog.sohu.com/190488767.html    不是给他广告,是因为和照片很像。

网友(点评):
呵呵,这是潜孔钻,差别很大的哦

网友(点评):
你仔细看看那头部,和你的基本一样。

网友(点评):
头部确实很像,但是没法和潜孔冲击器相搭配啊

网友:
貌似叫“球齿钎头”

网友(点评):
确实是球齿的,但是就是搜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
度娘的“钎头”

钎头体采用优质进口钢材,刀头采用特殊合金经特殊加工焊接工艺制作而成
钎头广泛用于各种采掘工程和石方工程。

分类
一字型--适用于轻型凿岩机钻凿硬度不高的岩层,便于修磨。
十字型、X型--适用具有较大冲击功凿岩机的条件下,钻凿裂缝性岩层和磨蚀性强的岩层,抗径向磨蚀能力强。
球齿型--在具有较大冲击功凿岩机的条件下,比片状镶块钎头适用性强,凿岩速度和寿命高,凿出的孔型较圆。

网友(2013-10-02):
确实是钻探用钻头

网友:
没见过,不是钻头吧

网友:
肯定是球齿钻头了,但确实少见。不知道他两面的深槽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