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加工刀具选用什末材质较好?

楼主(2013-01-15):
请教各位大侠,铝合金加工刀具选用什末材质较好?
谢谢。

网友A:
有专用铝合金刀具,表面光洁度很高,无涂层,

楼主:
晓得了,谢谢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铝合金刀具,表面光洁度很高,无涂层,

是什么牌的,什么刀具都有吗?

网友:
没有专业从事过切削机床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牌的,什么刀具都有吗?

大部分品牌刀具都有,比较好的有“美福”的铝用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品牌刀具都有,比较好的有“美福”的铝用刀具

谢谢!

网友:
硬质合金刃具  刀片  金刚石刀片   大连富士工具有限公司重庆办事处  免费设计  小张 13883118415

网友:
铝合金用YG8,YG6,YG3等,大前角(10度以上),刃口圆角小的。

楼主:
对加工不是很明白,谢谢各位兄弟指导。

网友:
加工铝 还是PCD的好使

网友(2013-03-12):
请选择金刚石的机卡片。可以在我们网站上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帮您推荐。

您可以选用我公司的刀具,也就是PCBN刀片或PCD刀片,效果很好。如果您公司用量要大的话,我们可以免费带刀去试。QQ917356007手机号是13613269361.我公司名是《北京沃尔德超硬工具有限公司》。性价比高,刀具耐用我们有几款加工淬火钢、模具钢、和灰铸铁的刀片材料,还有铝合金和硅铝合金寿命长效率高、尺寸稳定性好,试试如果不好用的话我们不收费,对您是没有什么损失的,想了解找我,我们公司最近想做终端客户,价格订的比较低。是大公司产品,没事的话可以到我公司网站看一下。谢谢
我们的价格低寿命长。性价比很高

专业加工有色金属

专业加工有色金属

网友:
有专用的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品牌刀具都有,比较好的有“美福”的铝用刀具

我建议您用金刚石的,金刚石的刀具加工效率高,表面粗糙度还好。滑下来性价比很低的。

网友:
铝合金加工切削厚度大的有专用无涂层硬质合金刀片,精钢石刀具切削厚度稍薄,但速度快,精度高,粗糙度好,寿命长

网友(2013-09-17):
加工铝合金用金刚石刀具,高效率高光洁度单件加工成本低

网友:
加工铝价可以选者用pcd金刚石刀具  产品漂亮 效率高  使用寿命是普通硬质合金的20-30倍  需要可以联系我qq77518309

网友:
加工铝合金建议用pcd金刚石刀具 保证会有惊喜的

网友(2020-06-27):
有条件的可以选用PCD刀具

网友:
常规的不带涂成的合金铣刀就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