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轴疲劳断裂,求分析。

楼主(2013-01-15):
断裂位置在阶梯处,轴伸直径为32,根部直径40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同心度差引起的,软连接还是硬连接?

网友(点评):
硬连接,用的是胀套

网友:
可能是电机轴直接套齿轮,高速正反转的疲劳断裂。减小电机的加/减速度值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同心度差引起的,软连接还是硬连接?

齿轮用胀套连接

网友:
如果个案的话,是不是那个部分有伤

网友:
断口边缘那几个缺口应该就是疲劳源,轴伸台阶处有加工缺陷,不要留退刀槽,加工一个小R角.

网友(点评):
估计他表面加工时,处理不好,有裂纹。又同心没做好。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了,另外就是这个种情况属于悬臂安装。如果齿轮位置不对的话,可能造成安装外力。

网友:
有意思,很清晰的疲劳断口

可能是电机轴上直接套齿轮,电机轴始终有一个径向推力载荷,电机轴受弯矩作用。

网友B:
没有用专用的弹性联轴器?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

网友:
请问伺服电机正常工作速度多少转,联轴器是那种连接方式,大都是转速过高负荷大造成两轴同心度处出现偏差

网友:
同轴度没有解决么?

网友:
坐等高手啊! 我公司也遇到这种情况! 电机前套的是同步带轮

网友:
猜测是振动原因吧,不确定啊

网友:
如果同批次只单台有这种现象,工作模式一样,可能的原因是装配的问题,同轴度没有掌握好。

网友:
电机断轴的情况并不多见,伺服电机由于启动负荷大,正反转频繁,由此加工缺陷,过度疲劳可能是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专用的弹性联轴器?

伺服电机就不用联轴器么?请教一下了。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网友:
估计装配有问题,另外,正反转的冲击较大,缺乏过度,正反转过度不要太快,最好是:慢启动--正传--减速--停止---反向慢启动-反转-减速-停止。

网友(2015-10-27):
原因查清楚了吗?持续关注。
我觉得最根本原因是电机选小了,工作应力没有远远小于疲劳极限应力。
工况什么的是既有事实,而安装时候应该有打表,同轴度也不应该是根本问题

网友(2016-03-09):
百分百装配问题,如果是电机选型小了会卡顿转不动,轴断裂我们公司一年买几十万个电机发生的概率很少,检测原因都是连接部分和轴没在一条直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