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Welding technique怎么理解?

楼主(2013-01-15):
求助,这个Welding technique怎么理解?(见附件)
焊接标准ISO 15609-3-2004中的
4.13 Welding technique
The welding technique sketch showing details of all welding passes (tacking pass, welding pass, cosmetic pass).

怎么理解?

希望各位大虾指路。。。。。。

网友A:
焊接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技术

但是具体指的什么内容咧?

网友:
焊接工艺?

网友:
welding technique
焊接技能——工人执行焊接工艺细则的能力

英文大致是解释技能表格的适用范围:针对定位、焊接、装饰各类焊道。
表格上面应该是先让你选材料形式,是板材、带材、还是回转类(压力容器封头...),下面是根据接头形式对应各级技能

网友(点评):
以上参考GB/T 3375-1994 焊接术语,也不是太懂,希望楼主把这个问题钻透,再给咱交流一下,涨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