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加工后的产品,电镀效果不好,不是镀不上,就是没光泽

楼主(2013-01-15):
本人从事管件类制造,部分产品需要弯管加工,目前成熟的工艺是采用高频加热后 上弯管机。
问题出来了,凡是弯过管的产品,电镀效果不好,不是镀不上,就是没光泽。
电镀反馈说我们加热中温度过高,导致产品碳化。就这个问题求教

网友A:
弯管时,材料变形后,本身表面就比正常管面粗糙吧,电镀效果差点也正常啊

网友B:
电镀前表面要抛光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弯管时,材料变形后,本身表面就比正常管面粗糙吧,电镀效果差点也正常啊

但我看市面上同类产品,效果就挺好的,唯独我做的效果不好,本来我的产品在圆弧饱满度有点买点,但由于镀锌不好,就被打折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前表面要抛光处理。

抛光成本太高,对于我低附加值的产品不合适,我指望能在电镀上下点文章。

网友(点评):
没准市面上的,别人就是抛光处理过,简易抛光成本应该可以接受吧

网友C:
高频加热后上弯管机,管子表面受拉伸和压缩变形,表面密庋起变化,主要是粗糙度变化大,致使表面质量下降,
抛光喷砂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加热后上弯管机,管子表面受拉伸和压缩变形,表面密庋起变化,主要是粗糙度变化大,致使表面质量下降,
抛光 ...

问一下,有没有办法规避,或者让粗糙度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毕竟抛光对于低附加值产品不划算。而且局部抛光看起来跟整体有明显色差

网友:
有一种自动喷铬的,颜色很亮的,就是手扣得话会脱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