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控曲线,哪位社友发个案例

楼主(2013-01-15):
哪位大侠精通PLC的,发个案例:PLC控制曲线升温。即按升温率XX℃/分钟。保温,降温等等!拜求!!!

网友:
这个跟PLC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温度控制是一个思维,是一个逻辑关系式,与器件毫不相干,你要这么理解这个问题,与精通PLC是不相干的,

控制温度曲线,是一个数学关系式,即传热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你要控制那个位置,是一个空间体,热是一个平衡问题,多少热量进入,多少热量流出,你要控制那个趋势,即补充热量或削减热量,玩这个,才是玩温度曲线,而不是玩PLC,

网友(点评):
工程要用触摸屏+PLC,所以要熟悉PLC的,并且要按速率升降温!!

网友:
应该可以PID控制吧 懂了原理之后 调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是单纯的升温到目标值,而是按升温率来升温,当然要用到PID!!!

网友:
十年前玩过这个东西。但是方式不同或许不能应用,当时是夹套通蒸汽加热,开阀关阀,滞后很大,采用间歇控制的fuzzy control,实现了按一定速率匀速升温,误差正负零点五度,读硕士时还把自己的总结给教授看,不过人家不是这个方向的。

网友:
我们用开关量来控制,滞后现象严重,控温精度不高,受成本限制我们没有用晶闸管来柔和调节。我们控制的温度点,而不是升温速度,你要自己计算温度控制点与时间的关系,根据时间变化设定控制点,但能不能满足要求还要看你的执行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