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一样的弹簧串联使用的话,是不是刚度变小一半?

楼主(2013-01-15):
请问两根一样的弹簧串联使用的话,是不是刚度变小一半?
单根的计算公式还适合吗?

网友:
每一圈在相同的力下其形变是相同的!

网友:
两根一样的弹簧串联计算公式
1/Ka=1/k+1/k
Ka=k/2

网友:
刚好和算电阻的方法相反

网友:
以前用F去拉它,伸长x
现在两根在一起,用F力去拉它,每根都伸长x,一共伸长2x。

你所问的刚性,如果是拉力与伸长量的比值,则变为了二倍。

网友(点评):
鹦鹉哥 一只,鉴定完毕。

网友(2013-05-20):
不适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