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图示怎么画

楼主(2013-01-15):
如上图两端的用SOLIDWOKS怎么画

网友:
可用曲线阵列一次做出来

网友A:
按计算把链节旋转应该的角度,然后用局部圆周阵列。
不过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无法动画。

网友:
前辈三维也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计算把链节旋转应该的角度,然后用局部圆周阵列。
不过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无法动画。

确实厉害

网友:
版本太高了啊

网友(2013-03-13):
想知道还有其它方法做链条吗?

网友:
标准库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