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4米长轴,厂里师傅说要在顶尖位置涂黄油,请教

楼主(2013-01-15):
车4米长轴,重3吨,厂里师傅说要在顶尖位置涂黄油,说怕顶尖孔咬死。但是顶尖和工件会跑位,不知道到底加黄油好,还是不加好,谢谢了,请指教

网友:
固定顶尖要加,活动顶尖不用加。

网友A:
要加!工件那么重,如果顶尖轴承咬死,工件上的孔锥面和顶尖就有相对转动,就需要涂黄油。实际工作中,顶尖也不会顶那么死,即使没有这么重的工件,也要吐黄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加!工件那么重,如果顶尖轴承咬死,工件上的孔锥面和顶尖就有相对转动,就需要涂黄油。实际工作中,顶尖 ...

活顶也加?

网友(点评):
是的,保险起见,活顶也加

网友:
要加黄油,别忘了是重车。

网友:
那一般的就不加?

网友:
工件和顶尖有相对运动就要注意润滑和冷却,如何没有相对运动,可以不加!~

楼主:
哦!说加也有。不加的也有?

网友:
没有中心架和跟刀架吗????

楼主:
这么大不用跟刀架的,中心架就割槽的时候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