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的表示,FL.4",,,G.3/4",,,,FL.1.1/2" 都是什么意思哦

楼主(2013-01-15):
如图

网友:
你这图截的,也忒小了吧

网友:
是不是英制的公称直径啊?国内是用DN表示!

网友:
看不明白,求了解

网友:
1.1/2“=3/2“ , 4“ ,3/4“ 单位是英寸,一英寸=25.4mm。FL是法兰连接的意思,G应该是管螺纹连接的意思。

网友:
G3/4" 是管螺纹

网友:
都是管径,区别是带法兰和不带法兰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只能这么联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