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场能聚焦在三维空间任意一点吗?

楼主(2013-01-15):
如题  哪位了解这个?  难度大吗?  有实现的可能性吗?

网友A:
我就瞎侃侃:
首先要说明,聚焦在某一点,这个点不能是数学上绝对意义上的点,只能是某一区域。
其次,场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物体,具有动量、能量等基本属性,四种基本力的原理就是基于空间分布的场推导来的。 你要是能聚到一点,整个物理学大厦就会被你给推倒了,然后你再来创造出全新的理论描述这个世界,你牛B了。
不过也许,大爆炸的奇点就是你说这样子,谁又能说的清了?
这个问题应该跑到物理学论坛问才对呀

网友B:
您肯定是有相关需要的吧? 能否描述你下,您到底需要一个什么东东? 比如,您需要在空间某一点,达到一定的磁场强度? 还是什么?

网友C: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超前沿的学问,,,,,,在下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瞎侃侃:
首先要说明,聚焦在某一点,这个点不能是数学上绝对意义上的点,只能是某一区域。
其次,场 ...

我说的就是在一点达到一个强度   物理的论坛我还真不知道哪里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肯定是有相关需要的吧? 能否描述你下,您到底需要一个什么东东? 比如,您需要在空间某一点,达到一定的 ...

在某一点达到一个强度    这个好做吗    成本几何?   说实话   我是学生……只是好奇心有点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前沿的学问,,,,,,在下帮顶。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在一点达到一个强度   物理的论坛我还真不知道哪里有啊

只是某一点达到某一强度,没有问题的。  你说聚焦到某一点,很吓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某一点达到某一强度,没有问题的。  你说聚焦到某一点,很吓人的。

一般用什么方式或者什么原理?   能提供点资料吗?

网友D:
磁场是有势场,磁感强度随磁源的距离呈平方反比下降

你要磁感强度,无非2种办法,1是提高磁源的磁感强度,2是尽可能靠近磁源

磁场是矢量场,没有聚焦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场是有势场,磁感强度随磁源的距离呈平方反比下降

你要磁感强度,无非2种办法,1是提高磁源的磁感强度 ...

不能再某一位置比较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能再某一位置比较强?

矢量场,有方向的,你要如何聚焦到一点??
标量场倒可以局部单点最大化,比如温度场
你要强力磁感强度,用第一张图,提高2个磁极的强度,把物体放到这个磁场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矢量场,有方向的,你要如何聚焦到一点??
标量场倒可以局部单点最大化,比如温度场
你要强力磁 ...

如果能在某一位置强就好了

网友D:
就不能明说,你想做什么??或者有什么设想??

再不行,找本物理书看看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在某一位置强就好了

好吧,我说点略微专业的......

磁场是无源有旋场,根本不是保守场,所以无法定义势能函数。你所谓的磁场某点强根本就没有那种东西......

磁场可以用一个磁感强度矢量函数来描述,每一点均定义一个矢量,而矢量是不能比较大小的

你所谓的某一点强,只能用于标量场。标量场可以用一个标量函数,也就是势能函数来描述,比如温度场,每一个点定义了一个有量纲的数值,所以可以做到某一点强,即,局部点温度高。

网友(点评):
基本没明白,哈哈,太专业了个鸟

网友:
应该可以,想一想那个雷达发射天线,还有电视接收器大锅。让某一点电磁场强度集中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电磁波能量聚焦,你可以想象一下放大镜聚焦光线点燃纸张,道理一样的。和电磁场强度可没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不能明说,你想做什么??或者有什么设想??

再不行,找本物理书看看也可以......

像手术刀一样  干掉肿瘤

网友E:
猜想可能是做一种能够聚集磁能量或者别的某种能量的设备,这种设备可对病人病体内的病灶进行无外科创伤手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想可能是做一种能够聚集磁能量或者别的某种能量的设备,这种设备可对病人病体内的病灶进行无外科创伤手术 ...

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现在只是想想……

网友:
类似于伽马刀手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像手术刀一样  干掉肿瘤

那是电磁波能量聚焦,类似于放大镜聚焦光线形成高温;和磁感强度木有半点关系......

电磁波基本上和光线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电磁波能量聚焦,类似于放大镜聚焦光线形成高温;和磁感强度木有半点关系......

电磁波基本上和光 ...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