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这种1进多出的零件?

楼主(2013-01-15):
请有经验的同行发表宝贵意见,如何加工这样的1进多出的零件?期待中,。。。。。。

网友A:
铸件、粉末冶金件。

网友:
是分流吗?如果是可以改成直角相通,可以从径向钻出来,然后加堵。

网友:
普通机加工方法肯定是不行的0 `' l9 @9 S- `$ c+ D

网友:
粉末冶金件。

网友:
加堵的话是可以加工的

楼主:
要求流道圆顺过度,注塑要求平衡。还有换色的要求,所以直角会有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流道圆顺过度,注塑要求平衡。还有换色的要求,所以直角会有问题 。

分模,加斜顶,你是做模具吗?

网友(2015-03-19):
分两块加工,完成后再组合起来

网友:
铸造,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将该零件分成三段,两端是规则的直孔,中间部分对半切开用圆头铣刀加工,加工好后再使用螺钉连接各段。不知道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铸件、粉末冶金件。

支持粉末冶金。中心出水的钻头上的螺旋孔貌似就是采用此法。

网友:
分层,用销定位加后一层一层组合。用螺丝加压后焊接然后在修外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铸件、粉末冶金件。

小东西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