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长约1米的管材内孔,请教

楼主(2013-01-16):
各位高手,
         加工长约1米的管材内孔,该如何加工?有没有加工此类产品的机床?

网友:
买个现成的管子的了

网友:
多粗的管子?要加工到什么程度?材质是什么?呵呵,具体点才好说话呀。

楼主:
外径200mm,内径150mm,公差在±0.1mm,材质是铝。直接用镗孔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径200mm,内径150mm,公差在±0.1mm,材质是铝。直接用镗孔刀吗?

量多就用开模拉出来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多就用开模拉出来不就行了

开模后还需要内孔加工,提高表面质量,用一般的车床能加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模后还需要内孔加工,提高表面质量,用一般的车床能加工吗?

应该需要专用的车床吧  这是真飞机上面的零件,也是需要镗孔的

网友:
普通车,有难度哦,要改装过

楼主:
哦,那看来得用镗床加工了

网友:
要用深孔镗床加工!再绗磨

网友:
用车床做个工装也可以做,比镗床合算

网友:
上中心架,车床镗内孔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