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转的电机和减速器相连用什么联轴器?

楼主(2013-01-16):
如题  想请教一下高手   电机只是转速比较高   功率不大    只有几百瓦   电机的尺寸不大  外径不超过40mm  长度不超过 60mm   轴颈5,6 mm  应该怎么连接呢    要注意些什么呢?    此装置不会长时间连续运转   持续运转时间不会超过2分钟   停下一段时间    然后再运转

网友A:
不知道编码器的弹性连轴器能不能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编码器的弹性连轴器能不能适用?

波纹管?

网友B:
我用的是中间带橡胶减震的那种一体式联轴器,不是那种分体的,这么小的电机,转速一般在20000rpm
左右

网友C:
楼主 看下高速精碉机就知道是什么联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中间带橡胶减震的那种一体式联轴器,不是那种分体的,这么小的电机,转速一般在20000rpm
左右

您说的是像步进电机那样的梅花联轴器?   装配需要注意什么呢?   你的东西是连续运转的吗?

网友(点评):
那不是梅花是花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看下高速精碉机就知道是什么联接的了

精雕机 还是别的?

网友D:
干什么用的?用什么要先看,机构的工作情况,安装情况,1.经常要正反转吗?工作载荷大吗?如果是一般需求,用刚性联轴器中的固定式,但你要保证良好的对中,因此建议电机与减速器在同一底板上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什么用的?用什么要先看,机构的工作情况,安装情况,1.经常要正反转吗?工作载荷大吗?如果是一般需求,用 ...

连接一个大减速比的减速器   不需要频繁启动  正反转的   固定联轴器是不是对装配要求很高啊?

网友D: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可以用刚性联轴器,刚性联轴器对装配要求较高。两轴的中心线不要偏差太多,也就是说同轴度要求较高。其实用刚性联轴器主要就是为了省点钱,其实你用弹性联轴器也得,因为你用一个比较的速比的减速器,用弹性联轴器在启动时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可以用刚性联轴器,刚性联轴器对装配要求较高。两轴的中心线不要偏差太多,也就是说同 ...

哦  那我的好好想一下  再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像步进电机那样的梅花联轴器?   装配需要注意什么呢?   你的东西是连续运转的吗?

不是梅花联轴器,是一体的,不能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梅花联轴器,是一体的,不能分开

这个联轴器叫什么?  不是十字滑块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联轴器叫什么?  不是十字滑块吧?

这个是成一机工的,NBK也有类似的,你可以找个手册看看。另外,不光这种,其他几种狭缝式的也可以,波纹管式的好像也可以,关键看你需要把偏角控制在什么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成一机工的,NBK也有类似的,你可以找个手册看看。另外,不光这种,其他几种狭缝式的也可以,波纹管 ...

好的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像步进电机那样的梅花联轴器?   装配需要注意什么呢?   你的东西是连续运转的吗?

花键?

网友(2016-06-28):
我做橡胶减震产品,有兴趣可以联系我,QQ:375537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