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零件内表面如何做热处理

楼主(2013-01-16):
内表面需要耐磨。考虑成本,使用不锈钢管车出来的零件。
所以有条件限制不能使用耐磨钢材。
热处理达到HRC40-50的硬度应该选择何种处理方式?
第一,化学热处理渗碳?渗碳那不是零件所有表面都提高了硬度吗?我只有对内表面有硬度要求呢。
第二,高频感应淬火?好像这种方法只适合于外表面吧?
第三,电镀硬铬。能不能只镀内表面?
大伙儿怎么看?

网友:
第一,化学热处理渗碳?渗碳那不是零件所有表面都提高了硬度吗?我只有对内表面有硬度要求呢。
外形可留余量,渗碳后再车去再淬火。
第二,高频感应淬火?好像这种方法只适合于外表面吧?
不清楚
第三,电镀硬铬。能不能只镀内表面?
外面涂一层涂料(电镀厂知道如何做),只渡内孔就可以了,回来再磨到尺寸。

第四,如能买到9CR18的不锈钢管可直接淬火到你要求的硬度。

网友(点评):
感应淬火不一定是外表面,感应线圈在零件外面就是外表面,感应线圈在零件内部就是内表面

网友:
高频淬火是用电磁圈包住淬火表面。你这是通孔 应该可以做内表面的吧! 没在热处理车间呆过的菜鸟发言完毕。后续来人请指教

网友A:
不懂热处理的菜鸟建议一下:
如果批量不大,要求不高,可以用火焰表面淬火试试,但是这个一般适用于含碳量0.35%~0.5%的中碳钢,不锈钢的效果不知道行不行。
如果要求比较高,可以采用渗碳,不要求有高硬度的部位,可采取镀铜的方法来防止渗碳,或者采取多留加工余量的办法,看这个零件外圆采用第二种方法比较合适。渗碳以后必须淬火,使表面得到马氏体,才能实现渗碳的目的。

也可以采用渗氮,工件氮化后不需要淬火就可以得到很高的硬度,还可以提高钢的疲劳强度,一般提高25%以上。但是渗氮工艺零件有“长大”现象,对尺寸要求极严格的工件,应考虑补救,看你这零件的内孔也标了精度要求的。

采用离子氮化,采用简单的机械屏蔽方法,就可以实现局部氮化,省去镀镍或镀锡,不锈钢氮化不需要预先去除钝化膜,比较适合,像1Cr18Ni9Ti固溶处理后离子氮化的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V950~1200,不知道满足你的使用要求没。

以上工艺价格,基本是递增的。看你零件的成本考虑了。

网友(点评):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总是有一种思路就是含碳量越高越硬。渗碳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含碳量,就是为了是表面硬度达到要求。而淬火是为了获得马氏体也是硬度很高的相。也就是说渗碳和淬火作用是一样的。为什么渗碳后必须

网友(点评):
(这是接着下面一条——渗碳后必须要淬火+低温回火?)直接淬火后低温回火去应力不久可以使硬度提高吗?为什么还要前面的渗碳呢?

网友:
外表面的硬度不能高吗?很多种的马氏体不锈钢可以整体淬火到你要求的硬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热处理的菜鸟建议一下:
如果批量不大,要求不高,可以用火焰表面淬火试试,但是这个一般适用于含碳量 ...

太专业了吧!我水平有限,只能看着激动

网友(2013-02-23):
1.渗碳、好像是可以离子渗碳,不渗的上涂料吧。
2.   高频么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最烦不锈钢了,高频就是加热快,可不锈钢太快淬不硬,想这薄零件、又长,也不适合一次加热,只能移动淬,要移动淬就要做专用线圈,内孔线圈加热差,估计要上导磁体,有实力的加工商还可以,差点的要买线圈的话怎么也得3000左右,设备也不能太小,要不加热更差。
3.   可以的话,我觉得还是镀铬比较实际,也最便宜,防镀厂家有的是办法,如果中间串阳极直接镀内孔的话,外面估计没多少,精度不高的话不影响用吧。主要电镀是算面积的,你不镀厂家不会贴钱给你白镀的。

网友:
觉得还是热处理后在车比较好。。。

网友(2013-04-23):
第一没人把不锈钢拿去渗碳,第二如果电镀的话就需要磨,你的图纸要是磨的话会把人给磨哭的,一天做不了几个。

网友:
化学镀镍,外加遮蔽就可以了,找家化学镀镍的厂家,会帮你搞定的

网友:
高频 高周波都属于表面猝火吧,渗碳猝火常用低碳钢 盒低碳合金钢,氮化处理也可以啊 不锈钢含铬较多

网友:
绝对要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