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材料加工零件还需要防锈处理吗

楼主(2013-01-16):
不锈钢材料加工零件还需要防锈处理吗 ?
不锈钢管,加工成零件后在室内使用,还需要作防锈处理吗?
如果需要,一般如何防锈经济又使用呢?

网友A:
这个应该要看具体环境,还有不锈钢的种类,还有寿命要求?你用的是哪种不锈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要看具体环境,还有不锈钢的种类,还有寿命要求?你用的是哪种不锈钢啊?

就是管材,不锈钢管

网友:
额这个你要么镀铁氟龙

网友(点评):
以前我们一个产品表面喷涂了铁氟龙 蛮贵的。不知道渡和喷涂有什么区别 还是说法不一样的同一种工艺

网友(点评):
镀膜的话是磁控溅射做的,能做到很薄,很致密 内表面的话可能只能是浸镀

网友(点评):
电镀的话很难对内表面进行处理的,因为他是靠静电原理。而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由于静电屏蔽很难达到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管材,不锈钢管

什么环境用什么材质,一般不会再另作处理的!

网友:
采用固溶热处理

网友(点评):
你好。固溶强化只是溶质原子进入溶剂原子,使得溶剂晶格畸变位错变得困难表现为强度硬度的提高。至于防腐好像没多大关系吧?我可以选择201不锈钢管,查资料含Mn两笔304高,耐磨

网友(点评):
sorry,搞错了,还以为是消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管材,不锈钢管

不锈钢种类很多的,按照你的环境要求选个牌号

网友:
好不锈钢可以不上锈的,比如306,318等。

网友:
我认为不锈钢一般无需做防锈的吧

补充内容 (2013-9-5 11:36):
焊接地方还是容易生锈,烤漆吧,而且不锈钢管外观还是很丑的。

网友:
再钝化一下

网友(2013-09-05):
不锈钢分很多材质~ 看看哪一种~

网友:
一般不用,看材质了,201容易锈

网友(2013-10-16):
放时间短没问题

网友B(2014-12-19):
我想咨询下楼主对于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对于不锈钢还需要防锈处理吗?
一般Q235 45,的钢 如果是为了防锈 是做钝化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咨询下楼主对于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对于不锈钢还需要防锈处理吗?
一般Q235 45,的钢 如果是为了防锈 ...

Q235是烤漆吧    45号钢镀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