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的4°应该是什么投影?

楼主(2013-01-16):
手头有张欧洲人的图纸,离合器,大家帮我看看4°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
槽的内壁与竖直线之间的夹角是4度。

网友(点评):
是不是R4圆弧段是直通的,然后往上的直面就是斜出一个角度4°。

网友:
同意2楼观点

网友:
别想太复杂,一楼说的对,就是槽内壁与过尺寸14的两端点直线相垂直的面的夹角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tongyi二楼,估计就跟拔模角吃不多意思。再想不明白就自己画个三维看看,一目了然。。

网友:
对,
俯视图上投影

楼主:
是不是R4圆弧段是直通的,然后往上的直面就是斜出一个角度4°。

网友(点评):
可能性是,槽底是直的,槽顶偏4度,槽内壁是个斜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会用这种结构!

网友:
不知道这个4°有什么作用

网友:
图上的投影很清楚啦,2楼上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