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小圆孔,请教

楼主(2013-01-16):
如图那种钣金件,类似上面那种直径3~5的螺丝孔,打得非常齐整,通常是用什么方法加工出来的啊?

请大牛给详细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冲床直接从出来的。

网友B:
冲床,激光切割都行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床,激光切割都行

那请问 像这种圆孔,冲床、激光切割的精度都能达到多少啊?
要是冲床冲的,怎么保证孔里面和外面都很光滑啊?谢谢

网友(点评):
无论冲床,还是激光切割,都有断裂层,和塌角,板越薄越不明显。目前模具可以做的很精密,我见到的可以做到2丝左右。激光应该和快丝线切割的精度差不多,线切割因为本身钼丝的存在,磨损,设备精度,精度应该在5丝

网友(点评):
如果板厚3MM,孔有内螺纹,该怎么加工啊?谢谢

网友(点评):
直接开套模具,冲压落料,如果批量大,直接做复合模具,直接攻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 像这种圆孔,冲床、激光切割的精度都能达到多少啊?
要是冲床冲的,怎么保证孔里面和外面都很光滑 ...

孔里面和外面都很光滑?什么意思是孔的表面粗糙度么,你这个穿螺丝的要求粗糙度?
数控冲床,定位精度应该正负0.01左右
激光切割定位精度0.005左右

一般孔的内表面粗糙度不高
要高的话,机加工,用绞刀

网友(点评):
定位精度和加工的粗糙度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点评):
没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不用数控冲了吧,直接模具一道落料

网友(点评):
冲床冲孔对孔的大小有要求吗?可以随意大小的孔比如3.9MM还是只能冲标准大小的孔?

网友(点评):
看工厂的冲头的啊,一般可以定做吧

网友:
大批量 肯定是冲压的

网友:
楼上正解!!!厚度多少,貌似整个零件都可以冲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床直接从出来的。

为什么不用钻床来钻孔啊?

网友(点评):
美女,这个是异形件,没法钻的。量小用激光,量大可以用冲床加工。也可以用线切割,叠在一起加工,不过很慢。

网友(点评):
大哥,激光切割能切出来标准的圆孔吗?会不会有很多毛刺啊?是不是单件钣金打圆孔、矩形孔、U型孔都是用激光最方便啊?精度能达到多收?谢谢大哥了:)

网友(点评):
另外:为什么异形件就不能钻啊?那一般都什么样的能钻啊?

网友(点评):
美女是做什么的?你问的这些是机械基本知识,如果做业务,最好去现场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呜呜,我是自学学机械的,上学时学校条件差,都没什么实习机会,现在只能靠自己摸索了,希望各位大哥能好好帮一把,跪谢了!

网友(点评):
真的是 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懂,还是学机械的,直接改行吧。

网友(点评):
学机械都是一点一点来的,楼主在这里提问,明白的就帮忙回答一下,对于来论坛的人包括新人包括在校学生都有帮助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拥有知识,不是用来批评别人的。

网友(点评):
钣金方面的加工,俺也很想听一听。这样的简单问答,对于业内人士来说是举手之劳,但却是可以给很多人带来帮助的。另外,对于肯努力肯出力但是求道无门的人,是值得去帮助的。

网友(点评):
法兰盘是盘类零件,呵呵

网友:
钻床只适合钻回转类的孔,说直白点就是圆形的孔。小批量的适合用钻床加工,大批量的话采用模具更有优势,成本低。像上图零件上还有异形孔,利用模具是更有优势了

网友:
楼主有空可以去看看钻床怎么工作就懂,为什么弄不出异形孔

网友:
钻床可以钻方孔好不好?精度吗就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