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画完螺旋线后想以螺旋线的端点为圆心画一个圆,怎么捕捉那个端点

楼主(2013-01-16):
刚学SW,遇到个问题,画完螺旋线后想以螺旋线的端点为圆心画一个圆,怎么捕捉那个端点?,不点画圆图标时鼠标移过到端点时有捕捉到的那个圆点,而点击画圆图标准备画圆时鼠标移过去时就不能自动捕捉了,没那个圆点了。。。
各位大侠指点下。。。用的是08版

网友:
想必是要畫輪廓圓來掃出吧?開3d草圖,再點擊畫圓就可以了,
除了圓心與螺旋線端點重合外,還需注意輪廓與路徑要垂直。

网友:
前视基准面,螺旋线起点为90度。可以捕捉到。或者螺旋线起点0度,上视基准面。

网友:
新画的圆心穿透螺旋线即可

网友(2014-06-09):
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是2010版本的 求指教啊

网友:
很简单,按住CTRL键盘,点圆,再点螺旋线,出来的约束选择 穿透 就可以了解

网友:
可以先随便画个圆,再给圆约束就可以了,具体做法如下:
按住键盘CTRL键,点圆心,点螺旋线,,选择 穿透 就可以了!
其实像很多时候要约束草图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按键盘CTRL键,再点选要约束的草图对象,会自动跳出约束对话框!

网友(2015-10-06):
7楼办法ok,用途太方便了。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2018-04-05):
受教了
画螺纹,如果保存为零件容易,要想保存为特征就难了
http://solidworks.e-works.net.cn/document/201208/article14425_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