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3-01-16):
如图:材料为HPb59-1,请问上面的两个宽1.2,深0.9的槽怎么加工??

楼主:
顺便问下,这个材料,精铸可以吗?

网友:
可以用卧式铣床,两把洗刀,一次装夹完成。就是装铣刀有点讲究,不同心。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选什么刀?多大的卧式铣床?买一台多少钱?

网友:
两把刀装夹有难度,可以考虑分度头,或者做一个180度旋转工装。

网友(点评):
立铣也是可以的,也是用分度头装夹。铣刀直径较小。

网友:
立铣+分度头.
量大可以做一套夹具